[华硕]
华硕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间歇性不触发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6-22):
华硕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间歇性不触发故障维修

  此板为同学寄修的(二修,进水板),到手故障为间歇性“能触发”,不触发时电流至0.025。

  因为寄过来的是裸板,也就省去了拆机的过程。版号为K43SD 4.1,目测全板,进水位置在EC附近,同行已经对进水点进行了清理和加焊。

  国际惯例,按时序一步一步来,VCCRTC 3.3V正常产生。

  RTCRST#(RTC电路复位,用于重置PCH内部RTC电路寄存器)3.3V正常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SRTCRST#(PCH内部ME模块的复位)。

  通过点位图找到T2016测试点,测试发现电压为0.536V,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,会不会太简单了呢?接着往下查。

  SRTCRST#由+VCC_RTC经R2003上拉为3.3V,并通过C2003延时产生。测量发现R2003 1脚+VCC_RTC端为正常的3.3V,2脚为0.536V,电压偏低,于是拆除C2003、 R2003,打对地阻值正常,只安装R2003上电测量电压略有上升为0.7V。于是从料板上找来20K电阻和1UF电容,更换好后测量SRTCRST#依旧加到0.536V。

   接下来就是SRTCRST#的终点站PCH了,拆除PCH散热片,还好上家没有动过PCH,为了节省维修时间,直接更换一颗好板,拆机PCH并清洗。

  这是更换好之后的PCH,是不是很干净(我换IC从来都是要清理干净的)。

  清洗好后通电再次测量SRTCRST#,已经为正常状态的3.3V了,到这结果已经很明显了,下面是正常亮机无码照片。

本案例由迅维会员(论坛ID:quiet2011)提供

网友:
进水把PCH搞烧了,看来上家也怀疑过桥问题,只是没有换。

网友A:
这下成本高o  。。卖桥 要60-70块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下成本高o  。。卖桥 要60-70块钱

如果有自己有料板成本就没那么高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自己有料板成本就没那么高

是的,有料板 还可以。。。 杰克船长

网友:
有料板还行!换桥的话现在的新机器桥贵

网友:
哎又一个桥坏的   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一波修得很溜.必须要点个赞.加个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