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540P 1.3A掉电

楼主(2018-06-22):
T540P 1.3A掉电
能再次触发

网友A:
BIOS程序刷了没有?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,仔细查问题吧!

网友:
拔掉内存掉电吗?

网友:
拔掉不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程序刷了没有?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,仔细查问题吧!

刷过了

网友:
先拔内存看看还掉电不 如果不掉就刷BIOS

网友:
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