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5,用电源可以显示,电池不显示

楼主(2018-06-22):
单独用电源开机正常,单用电池开机不现实,已经读取BIOS了,就是了不显示,外接可以正常显示,电池电源同时装上,可以正常开机,充电,放点,电量指示,都正常,开机后把电源拔掉,可以正常使用。求助,求助,求助

网友:
这个问题够怪的 电池不开机测试下复位信号

网友:
偷偷地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,电池老化了我遇到过。

网友A:
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?机器有跑代码吗?

网友B:
有没有换过电池测试过.能充能放,不一定电池就是好的.有时候数据也会出错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?机器有跑代码吗?

有,各供电都出来了,跑马了,BIOS,我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换过电池测试过.能充能放,不一定电池就是好的.有时候数据也会出错.

不装屏幕,用电池开机正常,外接都可以显示呢

网友:
用电池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比用适配器时候电压低,一般这种情况跟滤波电容有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.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

大师啊,这是哪里语言啊,我看不懂啊

网友:
你先仔细观察室暗屏还是不显示  有可能屏升压问题

网友:
换个新电池试试再说,这故障够奇葩的

网友:
同意11楼观点。。用电池是暗屏还是没显示应对确定下

网友:
论坛有你这样的问题,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样问题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