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版号 820-3115-b 键盘 触摸板 不能用

楼主(2018-06-22):
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苹果笔记本说键盘触摸板  都不能用 ,  开机测试确实都没反应。系统也试过了 。确定硬件问题 。打开后盖也没有发现进水痕迹,就打开图纸开始测键盘控制芯片的条件 供电 有的   信号阻值也正常 。只能重头来查了。重新打开图纸 找到框架图发现其usbhb控制的

。。不能在懒省事了 还是把主板拆了下来吧 。找到usbhb芯片上电量其条件发现=PP3V3_S3_USB_RESET没电压哈哈知道什么情况了

无穷大

okl

网友:
楼主,是断线了吗?还是电阻坏了?

网友:
难道是这个电阻阻值增大了?还是电阻不见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