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55-DS3P REV1:0跑码掉电,有时不跑码复位灯一秒一闪,已修复

楼主(2018-06-22):
技嘉GA-A55-DS3P REV1:0跑码中途掉电,有时直接不跑码复位一秒一闪。测试发现主板上一组2.5V电压时有时无。有2.5v时能跑码,有时跑着掉电,无2.5V时不跑码复位一秒一闪,该组电压是通过一个5脚芯片将3.3v转接成2.5v的,没有找到同型号5脚芯片更换,直接通过搭接一个普通二极管降压,降压后为2.5几V。适用。开机正常,无影响。

网友:
还是原样的零件好

网友A:
楼主总是是万用表示波器吗?能不能说一下型号~~~~~~~~~~~~~~

网友B:
楼主能说下你的万用表型号吗,看着不错啊

网友:
二极管降压,呵呵,我只服你,哈哈。

网友:
利用二极管降压,有创意

网友:
有些芯片不好找,就改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总是是万用表示波器吗?能不能说一下型号~~~~~~~~~~~~~~

型号是:优利德UT81B,是示波表,也有万用表功能,08年买的,实话说,示波功能没有示波器哪么好用,速度慢。万用表功能读数也慢,用来测供电好用,有波型直观些,其它功能不太好用,慢。不建议购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说下你的万用表型号吗,看着不错啊

型号是:优利德UT81B,是示波表,也有万用表功能,08年买的,实话说,示波功能没有示波器哪么好用,速度慢。万用表功能读数也慢,用来测供电好用,有波型直观些,其它功能不太好用,慢。不建议购买

网友:
这样维修主板好用不

网友C:
这个五脚管子是通病,很容易坏,型号是S43A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五脚管子是通病,很容易坏,型号是S43A00

老司机来啦!

网友:
ldo其实代用的很多,备上常用的,没有就代换

网友:
楼主可以哟,想到用二极管降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1-10):
这个二极管牛逼 贼好看 .

网友:
没有芯片的情况下 这样子搞效率高,不过最好还是换上原芯片   美观,

网友:
没有同型号5脚芯片更换 我这里一般常备5V转3.3 2.5 1.8V的三脚IC

网友:
这个案例,说明楼主的功力还是很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你好像是故意拿你的17B出来装逼
感觉你好像是故意拿你的17B出来装逼

我的不是17B呢。你看错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很好的修理方法,下次才考豫也这样试一次

网友:
是vdda 供电吗?

网友:
随便弄个AMD平台的料板,上面应该都有这种芯片的吧

网友:
楼主你很强,居然能用这么大的二极管降压

网友:
楼主那二极管什么型  号

网友(2018-12-14):
台式电源就是好弄 外界一个就行.........笔记本就麻烦了

网友:
我猜这块应该是AMD芯片组的板子

网友:
活学活用,厉害。

网友:
楼主修机真行,在没有原配件情况下,懂得变通代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