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70A-G46 MS-7693 VER:2.0通病

楼主(2018-06-22):
今天修了块V星板

开机跑05,以为内存,换了一样
怀疑CPU松,洗洗一样
研究发现是下图的问题

散热片的棉导致的

电容3.3V左右为正常
此电容为0.6V,明显漏电

大家可以选择更换或者拆掉

上电好了
希望能帮到大家,谢谢

网友:
桥上电容 会出这样 问题呀

网友:
有时会忽略桥上的电容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电容很难发现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,直接可以捡钱了

网友:
师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,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!谢谢分享!

网友:
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下掉这个电容之后可以跑吗 电容直接干掉

网友:
确实是通病海绵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师傅将故障产生的原因分析的透彻到位,这才有了根治的方法!谢谢分享

网友(2018-07-29):
感谢楼主  分享经验,下次可以省出不少时间了

网友:
        跟笔记本的通病差不多

网友:
论坛的通病了  AMD rtc电容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