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雷神911-4M不出独显所有供电

楼主(2018-06-22):
海尔雷神911-4M不出独显所有供电,板号:DANL8MB18C0 REV:C  板载I7 CPU,测CPU供电1.7V正常,独显相关的3.3 1.1 1.35 VGACORE都没有,图纸上也没元件标记,很难修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已经有图纸了吧!你可以对照图纸找啊?

网友:
有图纸,但板子上的元件没标记,只有找点位图了

网友A:
CPU供电虽然有但CPU不发热,PLTRST#无电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虽然有但CPU不发热,PLTRST#无电压,

80块,包修好,有需要吗?QQ305872021,包教

网友:
今早再测H_PWRGOOD也没有电压,但SYS_PWROK正常3.3,测PCH的供电都有,开机后PCH也有点温度

网友:
错杀桥了,昨天换了桥故障依旧,

网友:
对着图纸仔细查发现BIOS芯片的5.6脚到PCH的电阻被人为拆掉,补上后开机立马点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