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-S3风扇转转停停无CPU供电。已修复

楼主(2018-06-22):
技嘉GA-H61-S3风扇转转停停无CPU供电。查条件发现CPU供电芯片ISL958369脚没有VR_ON信号。最后查得是电路中的Q16问题(1所示红圈里),更换后OK亮机。附电路图和元件位置图。

迅维网_GA-H61-S3 Rev.2.0元件位置图.pdf

网友:
Q16故障截止导致 VTT PWRGD 处在低电平

网友A:
开启没有一般都是小三极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启没有一般都是小三极管坏

这类问题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好修的,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问个问题技嘉主板类似的 无CPU开启信号的   有的主板直接拆掉与信号相连的管子就可以正常开机 ,不装回去也没事。。

网友:
问个问题技嘉主板类似的 无CPU开启信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