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不能激活,机器是五码合一的 但是提示sim卡 PIN码

楼主(2018-06-22):
    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佬, 手机激活的时候,出现这个错误。是因为什么,   注:手机是国行, 不是卡贴机

网友:
我的也是用的好好的升级系统后就这样了 无法激活 还在研究中

网友:
  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啊。   求大神支招

网友:
可以换个其他版本试哈,可以换个其他版本试哈,

网友A:
是不是SIM卡有锁。。。。换张卡激活看看!我遇到过,是SIM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SIM卡有锁。。。。换张卡激活看看!我遇到过,是SIM卡的问题

换过好多了。 还是一样, 这个机器莫名其妙的

网友:
这个情况还真没遇到过,换其他运行商的卡试试看

网友:
刷最新版本。我的还原了就跟你一样情况,刷11.4激活了。

网友B:
刷最新版系统试试,还不行可能是硬盘底层文件坏了,遇到过扩容后底层没写好也是这样激不活

网友(点评):
你说得很对。

网友C:
这是sim有锁   机主设置了sim与手机绑定  必须解锁才能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最新版系统试试,还不行可能是硬盘底层文件坏了,遇到过扩容后底层没写好也是这样激不活

遇到扩容底层没写好的,也是这样激活不了,重写硬盘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sim有锁   机主设置了sim与手机绑定  必须解锁才能使用

这种设置SIM跟手机绑定刷机是刷不掉的吗?     那如果解锁, 去哪里解锁呢?   电脑跟手机 根本没有输入密码的地方。  望指教!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最新版系统试试,还不行可能是硬盘底层文件坏了,遇到过扩容后底层没写好也是这样激不活

    扩容激活不了的机器, 都是WIFI跟BM码不对才导致激活不了,  关键我这个码都是对的。 还有就是码不对的话,不是这个提示的。    这个是SIM卡锁, 能把手机锁住, 这个也是才遇到过, 所以不懂, 上来请教下。。。

网友:
刚修一个6s刷机报错56的  进激活界面也是不能激活 刷的11.4  过一会重启就好了能激活了  也就没查什么问题。。

网友:
这个绝对是硬盘底层损坏,刚开始写硬盘的时候整过很多次

网友:
解锁  打10086试一下  解这个手机卡的锁

网友:
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:牛     不

网友:
确定底层没问题刷最新系统试试,一般遇到这样的都是底层问题

网友:
激活时信号条出来了吗?如果没有可以检测一下卡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最新版系统试试,还不行可能是硬盘底层文件坏了,遇到过扩容后底层没写好也是这样激不活

SIM卡锁 都是自己设置的可以锁 就可以解开啊

网友:
sim卡本身可能有锁1.换张卡试试

网友:
首先要看手机版本,现在只有最新版本才能激活,低版本都不能激活了。还有,如果有动过硬盘,WiFi、蓝牙、序列号,有一个不对都不能激活

网友:
你这个是国行的吗?不会是个卡贴机吧?

网友:
摄入这本书的任何表示如果还都是各种水电费感受到各国和人工湖

网友:
深入体会更多符合规定还不是对方会不会对方很不发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