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盘放段时间不认盘应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8-06-22):
我有三块闪迪32G的,一块MT60G的,都是好好的,机器上拆下来,放了一两个月,准备给客户装机呢,装上不去不认盘了,并且还会卡一会儿LOGO,进bios也很慢,bios不认,进PE也不认,请教下这还有救吗?

网友A:
楼主可已换台机器测试,实在不行量产一下就可以了~~~~~~

网友:
固态硬盘特别容易出现这情况,放一段时间不用就会这样.技术还是不够成熟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已换台机器测试,实在不行量产一下就可以了~~~~~~

换机器试过也是不行,怎么量产呢?每种硬盘必须用每种硬盘的量产工具吗?

网友B(2018-08-17):
固态盘放置时间过长,会导致盘中数据丢失,可以直接电源线,放置30分钟以上时间,若还是无法使用,最好重新开卡了

网友:
重新量产一下试试吧,,,,,,,,,,

网友(2018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固态盘放置时间过长,会导致盘中数据丢失,可以直接电源线,放置30分钟以上时间,若还是无法使用,最好重新 ...

怎么重新开卡啊,电脑都不认盘了啊,需要专用工具嘛?

网友:
听说固态颗粒会漏电,数据丢失,只能开卡解决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