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长虹55S1十几片板子电源部分炸裂

楼主(2018-06-22):
长虹55S1十几片板子电源部分炸裂有修到过的大神吗求指教

网友:
电视机电源板每片修复百分九十都能修好的

网友:
我家的长虹电视昨天花屏了,郁闷死。

网友:
得有资料就能修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视机电源大多数能修好

网友:
电源最好修!没几个零件

网友A:
看板子功率不大,看看什么拓扑,好修,你可有图纸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板子功率不大,看看什么拓扑,好修,你可有图纸?

没有图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得有图纸 看型号

网友:
没型号 芯片也修不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...

必须习惯没有图纸维修,看芯片型号修便是!表示无压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必须习惯没有图纸维修,看芯片型号修便是!表示无压力

厉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厉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看看电源主控的信号,看看手册,就可以下手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看电源主控的信号,看看手册,就可以下手了

都是维修笔记本这个电视机的还没搞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是维修笔记本这个电视机的还没搞过

比笔记本简单

网友A:
楼主看看主电源是不是ncp1251  +  pf7001的?

网友C:
看芯片型号修便是!表示无压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芯片型号修便是!表示无压力。。。。。。

是的!不可能什么都有图纸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看主电源是不是ncp1251  +  pf7001的?

你微信多少我加你我拍给你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微信多少我加你我拍给你看看。。。。。。

修完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