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A992P不认硬盘光驱和U盘,测供电和数据信号都正常

楼主(2018-06-22):
LA-A992P不认硬盘光驱和U盘,测供电和数据信号都正常,阻值也正常,求大神指导下还有哪里可以测?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有问题,,,,,,,,,,,,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BIOS程序刷过了吗?还有桥那边的信号查了吗?

网友:
当然是先刷BIOS了,在打到桥的线路上的阻值了。如果阻值正常就只有换桥了。

网友:
刷BIOS好了。刷原厂的会报错,刷备份的开机慢,需要合成的BIOS

网友:
估计桥挂了,换个桥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