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苹果A1286不开机,充电灯不亮,不充电

楼主(2018-06-22):
机型:苹果A1286
板号:820-2850-A
故障:插电绿灯不亮,按开关开不了机,电池不充电

同行送修一台苹果A1286,说开机不了,插电指示灯也不亮。报价同意维修后拆机,外观没有发现异样。接电流表,电流有0.02A,但充电头子指示灯不亮。看来要一步一步来查了。

充电头进来兵分两路,一路进了充电芯片,一路进了U6990,量L6995有3.42V左右。VR5020的2脚有3.3V左右的电压,接着量U5000的1脚有发出SMC_RESET_L给EC芯片。

另一路通过U7000控制电路降压后输出12V,量F7040有12V左右电压输出。U7000的14脚也有发出ACOK信号给EC芯片。

再量待机电路51125的待机电压,发现L7260居然没有电压输出。再量51125的8脚,17脚,连线性电压都没有输出。

量51125的16脚有供电输入,再量13脚的线性电压开启信号,居然只有0.36V。

该信号是由EC发出的SMC_PM_G2_EN来开启的,果断到料板上拆了个,植珠装上。

装完后插电,指示灯一下绿灯亮起,量开启信号有3V多,各待机供电都出来了,接上电池,充了一会电流就上去了,开机也正常了。

最后总结:苹果机跟普通笔记本设计有些不同,充电电路跟普通的板子不一样的,维修起来费的时间是比普通机子多点。好在收费也很可观。最后请各看官加点分,谢谢。

学海无涯,去也 + 2 +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A:
你这个小BGA用什么做的  风枪直吹的么  直风还是旋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小BGA用什么做的  风枪直吹的么  直风还是旋风

对呀,直接风枪干,这么小的,植个有铅的珠,1分钟吹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呀,直接风枪干,这么小的,植个有铅的珠,1分钟吹好。

你那个用的什么风枪  多少度 多少风速   我感觉我干芯片容易干熟了

网友:
就普通的垃圾风枪,调到280,风量1-2档,吹个几十秒,用摄子动下能动了就不吹了等冷了就OK

网友C:
会不会干爆芯片,和风枪有一定的关系,最好是旋转风的,和主板的潮湿度也有关系.有条件的最好烘一下主板.

网友:
楼主,这个机器的EC用的的0.3的锡珠吧!楼主你的焊接工艺真好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干爆芯片,和风枪有一定的关系,最好是旋转风的,和主板的潮湿度也有关系.有条件的最好烘一下主板.

对头,这个是要搞得多了看自己经验的,多少温度自己感觉,不能拿别人的标准来搞,只能参考

网友:
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。
小修苹果A1286不开机,充电灯不亮,不充电

网友:
楼主厉害,好经验必须收藏,佩服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后 判断问题很准 赞一个

网友:
楼主老司机,技术可以啊,学习啦。

网友:
感谢 分享    非常不错的技术

网友:
维修过程如行云流水般,不像我,修着修着自己先晕了。。冒昧问一下,楼主是自学的吗?

网友:
走弯路了 公共点出来修3 5V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很明确,经验很好,学习叻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