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00屏灯不亮有背光的维修方法

楼主(2018-06-22):
先上个图吧!
一般是灯管坏了,然后开始拆壳,测量屏灯供电有19v,更加认定是灯管坏了,于是拆屏,经过一翻折腾后,差点把排线扯坏.取下了LED.换上新的,结果还是不亮,就开始测量灯珠,发现全部都是好的,顿时就没头绪了,又拐回来查找屏灯线路~~~~~几翻周折后发现u1第三脚没电压,于是开始打阻值,对地短路 果断拆下,然后测试~~屏幕就亮了,这个芯片应该就是保护管吧,一二脚接地~~~

网友A:
灯不亮有背光  开始看这个标题是有点蒙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不亮有背光  开始看这个标题是有点蒙逼的

就是液晶屏是显示的,灯管不发光~~~~~~~~

网友:
维修屏背光不亮1测试供电2背光开启,3亮度调节。

网友B:
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背光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背光的啊。。。

用手电筒对写显示屏照,有显示就是有背光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