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5LJ 上电0.03掉电维修

楼主(2018-06-22):
华硕 板号:X455LJ REV 3.1

故障:接电自动上电电流0.03-0.14-0.03循环 可以说是0.03掉电 因为华硕板没装电池会自动上电
维修:先测各大供电电感对地值,都正常没发现短路现象
测量待机电压

5V电感PL8101 3V电感PL8100 1.05VSUS电感PL8200
电压正常 瞬间起来又变为低
既然打值是正常 想想有没有可能后级短路
刚好5V有个隔离点PJP8103 把它断开
接电 电流上到0.03定住了
测量3V 5V 1.05V电压都有
看来就是5V后级问题

查相连线路到2个地方 一个去到给内存供电芯片供电 但是通过电阻上拉可以排除
那就只有到PQ9106 1、2、3、 4脚打阻 发现3脚+5VS 为0
烧机大法伺候

元凶就是硬盘接口旁边一电容
摘除不装 接电自动上电电流上去了 外接屏幕亮机

/:)清风陈锋 + 2 精品文章

网友:
一颗电容引发的问题,楼主修的不错

网友:
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,楼主修的不错。

网友A:
原来,短路的电容在小板上面啊!就在硬盘接口后面的这个电容是吗?

网友:
转换电压短路

网友B:
我在想你拆机修的时候  就没有把小板分开用裸板试试么?

如果裸板不掉电  电流正常  问题不就明显?

网友:
震惊,一颗电容引起的悲剧惨案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请问像这样短路拆掉的电容不装没影响的么?

网友:
电容通病,衷心感谢厂家创造了这么多的通病!大部分维修员依赖厂家的通病吃饭!

网友D:
应该是待机0.003然后上到0.14掉电的吗?还是上到0.03就掉?

网友:
楼主厉害了,我上次修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。就是没有修好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待机0.003然后上到0.14掉电的吗?还是上到0.03就掉?

这个是自动开机,5V后面有短路。就掉电了。这个机子有一个1.05V的待机电压和3  5 V一起出来的。所以一直在跳变、

网友:
前两修到一个故障,并不多的,也是待机多一点,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,短路的电容在小板上面啊!就在硬盘接口后面的这个电容是吗?

对是的 图上画红圈的位置就是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想你拆机修的时候  就没有把小板分开用裸板试试么?

如果裸板不掉电  电流正常  问题不就明显?

是啊 走弯路了  拆机是小弟拆的  由于小板不影响把主板取出来 就没把小板拆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问像这样短路拆掉的电容不装没影响的么?

经装机测试是没有影响的 可以不装的

网友:
修的不错   可以不装   装个更好

网友:
如果不装小板,应该可以直接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