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不充电

楼主(2018-06-22):
820-2936-B板号 充电电路露铜点氧化断线 见图 接线OK
接线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 修到过二台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只是修第一台时查的时间久一点 希望对大家有用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,能不能具体说清楚呢

网友:
楼主修过二台了,下次碰到可以先看看这个位置了。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都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问题吗

网友:
主修过二台了,下次碰到可以先看看这个位置

网友:
我是来打酱油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