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尔(Haier)]
海尔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发白但是东西还能看到

楼主(2018-06-23):
本来以为是逻辑板问题,发了块逻辑板,换上去还是不行,问题现象是刚开机屏幕是正常的,过个1分钟右边屏幕就开始慢慢的泛白,屏线互换过来 不行,怀疑现在是屏上的电路问题,有的人说是屏TAB脱焊了,要是脱焊了刚开机怎么会正常呢,每次第一次开机都是慢慢的发白,而不是一下子发白,发白的只有右边,这个我感觉是屏电路问题,屏和逻辑板中间的那块电路会不会出故障 我测了电压只有HAVDD不正常的那边是12v  正常那边是7.8v这个电压正常吗,现在可以断定 要不是屏TAB脱焊,要不是链接屏的长条板子故障。如果屏TAB脱焊我见过有亮线,有横竖道子,但没见过图像正常就是发白,看到没有一半颜色有点白

网友A:
我维修个一个aoc的这种情况写BIOS好了主板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维修个一个aoc的这种情况写BIOS好了主板的。

笔记本还是显示器,你的也是刚开正常 1分钟后出现这个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维修个一个aoc的这种情况写BIOS好了主板的。

不是bios问题,刷了 故障依旧,这个显示器都赔了50了,不修了

网友B:
可能是偏光膜的问题吧,,,,,,,,,,,,,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偏光膜的问题吧,,,,,,,,,,,,,

偏光膜是什么,跟电路有关吗,屏打开了,不敢乱动,就换了2个三极管,HVDD电压不正常的是12v正常的右边是7.8v

网友C:
VGH或L到边板可能不通了,飞线试试看,记得串一个1K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GH或L到边板可能不通了,飞线试试看,记得串一个1K电阻

我感觉是器件不良造成,如果不通,刚开始就不通,不会烧1分钟才出问题,而且 机器放几个小时刚开机又没事,

网友D:
怀疑是屏边板的电路问题。。。。但是资料几乎没有,不好下手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怀疑是屏边板的电路问题。。。。但是资料几乎没有,不好下手啊

已经不修了,赔了50大洋,维修不易啊

网友F:
屏坏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遇到很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屏坏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遇到很多的

知道屏坏了 不知道怎么修,思路 赔了50大洋了

网友(2018-11-18):
此问题一般是逻辑板到液晶屏上电压不正常引起的?

网友(2019-05-21):
一个55寸电视也是这故障。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

网友:
55寸电视机也是这样的故障,大家看看怎么修。

网友:
看看      图片怎么上传不成功?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不修!告诉客户直接换新机了!我基本没修好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屏有问题,换一块屏试一下,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有测屏仪的话用测屏仪测一下屏的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已经不修了,赔了50大洋,维修不易啊
为什么要赔钱呀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