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hone6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保资料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06-23):
iPhone6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保资料维修一例

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6

【故障现象】:手机开机白苹果重启

  收到客户寄修的一台iPhone6故障机,客户描述开机反复白苹果,要求不刷机,保留资料。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白屏重启大多数都是机器摔过,逻辑码片断线引起的。这台手机也摔过,白屏重启打逻辑码片阻值有650多,正常是400左右,如图码片位置。

  直接拆CPU补线。

  补好线,重新做CPU。做完CPU后测量阻值还是一样,有一根600多,到CPU还是空焊。把CPU拆下看补的线,线也正常,又把CPU焊上去,测阻值还是一样。把CPU拆下测量CPU逻辑码片所连焊点,发现CPU焊盘上空焊,刮CPU补线。

  CPU芯片刮开。

  刮开后逻辑码片的线路。既然找到线路了,在CPU芯片上引线出来。

  把其他地方涂上绿油,把要补的点留出来。

  把线飞到空焊的逻辑码片上。

  飞好线,把CPU上层装上,开机直接进系统,客户资料完美保留。

本文作者:迅维快修

相关阅读:

iPhone6手机专题帖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41656-1-1.html

iphone6重启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3123-1.html
苹果6 白苹果重启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30950-1.html

网友:
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:牛

网友:
这种工程量不敢做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通病 了  可刮CPU 也可免拆飞线,哈

网友:
这种工程一般人不敢搞的,风险好大很容易就搞废了!

网友:
只要保资料,免拆飞线可以试下,反正是保资料。你这个工作量大,楼主牛B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,一班CPU的基板比主板的材质好很多的

网友:
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:牛     不

网友:
很牛的技术  直达问题本质,学习学习了

网友:
小6通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膜拜大佬 你为什么那么秀

网友:
生意不错的老司机哈,牛掰!赞一个!!!!生意不错的老司机哈,牛掰!赞一个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