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 6s 16g扩容指纹不能用

楼主(2018-06-23):
6s 16g扩容指纹不能用 扩容64g 指纹不能用 换回原先硬盘就可以用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
我来回答
硬盘

网友:
有没有大师遇到这样的 问题啊 我试了n次了 换硬盘 指纹就不能用 换回原先的16g 硬盘就可以了

网友A:
重新写个底层试试看。。。。。。
chenwei.
写过了 还是不行啊 重新写了几次还是不行 换过几次硬盘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写个底层试试看。。。。。。
写过了 还是不行啊 重新写了几次还是不行 换过几次硬盘

网友:
我只知道刷机的时候。必须要扣指纹、不然就是蓝指纹

网友:
试试读取原来硬盘资料时按F2,有个高级选项,选取所有数据,然后重写底层

网友:
6S扩容需要解绑 解绑就行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要么就是底成没写好,,,,,,,,,,

网友:
硬盘写底层的时候是不是只写了三样,你把所有底层数据都写进去试试

网友:
拿原硬盘,提取8项数据写入新硬盘,重来没出过错啊。

网友:
在刷机完后拔掉数据线再试指纹好不好用,我碰到一个6SP刷机后指纹不能用,拔掉数据线就可以用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问题真是够奇怪的,我从来没有碰到过!

网友:
上原机总成(原机指纹),刷机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:
你刷机的时候 指纹是安装上去刷的还是没按?

网友:
底层数据写全没啊 爱思读一下 看看指纹读出来对不对 然后刷机的时候要按上指纹刷机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测试架问题啊!!!!

网友:
你看看你的步骤是不是这样的。拆,写(读取原盘数据,换硬盘,清除底层,写入底层,写入原盘数据,初始化,解绑),扣上所有配件刷机,搞定收工收钱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问题还没搞定吗?我们换硬盘的时候真的没碰到过 期待你的答案

网友:
对的!!我们换硬盘的时候真的没碰到过 期待你的答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