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修联想G480笔记本进水不显示维修案例

楼主(2018-06-23):
小修联想G480笔记本进水不显示维修案例

【机器型号】联想G480

【主板板号】LA-7091P

【故障现象】笔记本进水不显示

  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,说进水了,还没开机,不敢通电拿来让我们处理。

【维修过程】

  拆机清理,拆开发现主板进水不多,硬盘上有少许,全板处理后通电电流上到0.8A不显示,拿出示波器内存SMB有一次读取,可以断定机器已经跑码,CPU已经开始工作,内存有读取当然先从内存条件开始查。拿出阻值卡测量内存工作条件,数据总线两条3.3V正常,VTT 0.75V、VDD1.5V、复位0.3V、VDDSPD 3.3V、VREF 0.3V,明显偏低,从此处下手,打开图纸

  +VREF_DQ_DIMMA来自于1.5V,经过两个1K电阻分压,正常计算为0.75V、1.5V,供电正常,两个电阻阻值正常,唯一的可能是别处拉低了。继续追查+VREF_DQ_DIMMA,去到了下面。

  摘掉Q6发现电压正常出来0.75V,可以断定+V_DDR_REFA_R拉低了,继续追查+V_DDR_REFA_R,去到了CPU。

  更换CPU故障不变,再仔细测量发现+CPU内部VREF模块供电V_SM_VREF_CNT为0V,追查发现+1.5V_CPU_VDDQ为0.3V,+1.5V_CPU_VDDQ来自此处。

  发现U3 G极无电,判断U3 MOS管无导通,本人喜欢偷懒直接直连J1,再次通电测试机器正常跑码,一次点亮,正常修复。

本文作者:(论坛ID:欧阳锦)

网友:
原来是CPU内存控制模块供电缺失导致

网友:
思路清晰啊  有波波 有图纸  有理论  你就有钱了

网友:
楼主是很厉害 头鸟清晰  南方的吗 你那边人都很厉害啊

网友:
楼主是很厉害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

网友:
进水机要细心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

网友:
维修思路很清晰 循序渐渐 可以的  666

网友:
1.5V_CPU_VDDQ这个供电应该是给CPU的内存控制器的供电的吧?

网友:
绕了半天还是二级转换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