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PCB损坏维修实例

楼主(2018-06-23):
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PCB损坏维修实例

  机器型号:A1278

  版号:K90I  820-2936

  故障现象:笔记本不触发

  维修过程:

  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,按开关无反应,拆机检查主板有进水腐蚀的现象,充放电芯片U7000已经完全烧黑,焊盘PCB已损坏。主板进水不严重,简单处理下进水腐蚀,充放电芯片U7000拆掉,刀片刮干净损坏的PCB板,先排查主板短路,测公共点和各电感阻值均正常无短路,无短路进水不严重,主板故障应该不多。

  充放电芯片U7000有一边焊盘全烧没了,PCB烧到第二层,第二层都是地问题不大。损坏的PCB涂上绿油用紫外线灯晒干,晒干后仔细检查一遍充放电芯片周边电路再装芯片。充放电芯片容易损坏地方如下图所示。芯片2脚DCIN,17、18、27、28脚电流检测,这几个脚所连接的地方特别容易损坏,需着重排查。

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PCB损坏维修 图1

  检查完后装上芯片,逐一将线接起来,下图为充放电芯片飞线图。

MacBook A1278笔记本不触发PCB损坏维修 图2

  可以看到线是一根一根在芯片引脚接出来的,比较考验手工和对主板电路熟悉程度。线接好后接电绿灯已亮触发正常,接屏亮机,机器成功修复。

本文作者:ACT

网友:
手工不错,修的很好,给你点个赞

网友:
耐心真好,飞这么多线,真是不容易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先把飞线焊在芯片的引脚上,打上绿油。然后在焊回去接线的吧,看着好腻害的样子,上次弄个3/5V芯片一共24个引脚,没了8个,有一面连着没了5根,也是这么飞的,飞了好久,,,,,,,,,

网友:
能这样飞线,确实需要很大耐心666

网友:
焊工了得啊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    先收藏

网友:
飞线高手再现江湖

网友:
芯片上飞线。。。。。还是一排。真不知道怎么焊接

网友:
这活比较考研焊工和耐心了

网友:
觉应该是先把飞线焊在芯片的引脚上,打上绿油。然后在焊回去接线的吧,看着好腻害的样子,上次弄个3/5V芯片一共24个引脚,没了8个,有一面连着没了5根,也是这么飞的,飞了好

网友:
佩服这焊工,这耐心真不错,一根根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