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联想Y50P主板 i7 4720HQ/960显卡 899元 或者求一个Y50 尸体

楼主(2018-06-23):
联想Y50P主板 i7 4720HQ/960显卡  899元  或者求一套外壳

拆机无修    求Y50外壳

马化腾 360190007
VX;18666899435

网友:
外壳某宝有啊

网友:
要整套呢,散热器风扇这些都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

cpu 尾号
HQ是bga焊接在主板上面的
MQ是带针脚的,

网友B:
就一块主板和CPU怎么拼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一块主板和CPU怎么拼啊

要有一套尸体才行哦,这机子尸体不好找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