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Plus有背光无显示

楼主(2018-06-23):
经查L2040电感,也就是显示座第7脚相连,有时对地阻值为0. 为0时,开机有背光无显示,电流其本正常。CPU发热高点。有时阻值就正常,开机有显示,几分钟后就竖条花屏。现在更换L2040后正常,L2040一端CPU直通,一端与显示座第7脚直通。查电路这中间无其它元件,百思不得其解。显示座第7脚相连结的L2040两端为什么有时对地短路。有时正常。

苹果6无显示专题: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2937-1.html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板层有问提了,虚短导致的

网友:
这个是总线呀,可能是CPU的问题,这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换板底吧,,直接搬板。。板层有问题的难搞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到今天为止客户还没有说有问题,我还在纳闷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