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进水加电自动开机

楼主(2018-06-23):
R1330进水腐蚀加电自动开机

网友:
R1330这个电阻变质腐蚀损坏导致自动开关机器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电压上拉的是电源IC的按钮模块 导致自动重启 或者不开机或者静音。。。

网友:
自动开机  电源 音频 U2都会影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