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0,可能算比较少见的故障吧

楼主(2018-06-23):
待机有3.3和5V,待机电流为0.325,桥芯片发烫,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,怀疑有电压提前出来,量3.3和5的二级电压都没问题,找电路图,断开+3valw和+3v_pch的隔离点待机电流回到0.073,桥不再发烫,但是0.073的待机电流也大不少啊

网友A:
更新一下,再次断开待机5V的隔离点,待机回到0.017了,貌似差不太多的样子

网友:
有轻微短路的地方,慢慢找吧

网友:
这样也能开机,能不能用呀。要是能用就这样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更新一下,再次断开待机5V的隔离点,待机回到0.017了,貌似差不太多的样子

估计是5V 后级有异常

网友:
看看声卡和网卡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5V后面出现的问题。。。进过水?还是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