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迅维实地手机学员小小白,6代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8-06-23):
首先感谢迅维这个平台,来到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感谢张老师和苏老师的细心教导,你要是哪里不懂老师都会重新讲得很清楚!第一次发维修贴,有哪里写的不好的请大家见谅!一块6代的进水主板,拆开一看每个角落都有进水,先清理了一下,清理完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有漏电
按下开机键显示0.0069A不跳变
把电断开重新按一下开关还是显示0.0069A,一般正常的机器是按一下开关就电流跳一下就回到0.0000A的,但是这个不会复位,这样的话肯定是复位出来问题,测复位的测试点看看有没有电压
测这个点没有电压,接下来测各个复位供电的电压,测到R0206的时候,测到一边有1.8V另外一边1.8V不过
没电压的这边连的元器件有CPU,电源IC,显示触摸电源ICUSB管理芯片,C0201电容!显示触摸电源IC这里是有进水的,那会不会是显示触摸电源IC进水坏掉了,把显示触摸电源IC拆了,果然显示触摸电源IC都腐蚀得不像样
从料板上拆下来重新植锡装上
接上电源也不会漏电了,按下开机键也有复位了,换上显示触摸电源IC,接上屏开机显示正常
按下开机键正常开机
进系统测试正常,维修到处结束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,迅维学的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恭喜李小勇同学成为大师。维修不易且修且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