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20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18-06-23):
接一台X220,上电待机000,拆机,目测有进水痕迹。先清理进水部分。烘干后上电,还是000,哪就检查电路,对地打各电感值,没有发现异常,测公共点19V正常,然后测U46  51220的条件,23脚VIN供电正常。22 29VEGER3 VEGER5 正常。12脚EN3.3v正常。4脚21脚VCC3M-ON VCC5M-ON均为0V,不正常。先查VCC5M-ON是M1-ON经过R710(未装)来的,查M1-ON是U39发出。然后再查U39的条件,发现3脚VDD是VCC3SW,测正常。这个芯片引脚太多,除了测供电,其它也真不知道测什么了,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BU77700KVT装上去,插电,待机001,装上键盘,一路亮机。比较庆幸,进水没有断线的。

网友:
这个利索

网友:
技术不错,确实修的挺快的

网友:
就是待机芯片坏了呗

网友A:
x210和X220是不是一样的,哪个机子现在修的都少了、

网友:
应该差不多吧, 同行的,也不挣钱,最后还报风扇错误,发现是引脚没焊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x210和X220是不是一样的,哪个机子现在修的都少了、

应该差不多吧, 同行的,也不挣钱,最后还报风扇错误,发现是引脚没焊好。

网友B:
楼主,你对IBM的这个架构理解的很到位啊!修的也很好的。

网友C:
楼主技术部错,修的挺快啊,赚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技术部错,修的挺快啊,赚钱了。

同行的,也收不上什么钱。如果是客户就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对IBM的这个架构理解的很到位啊!修的也很好的。

是比较闲,才静下心查的。水平一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对IBM的这个架构理解的很到位啊!修的也很好的。

差不多吧,关键是比较闲,所以才慢慢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