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点位使用和信号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06-23):
华硕的点位信号怎么办                 即使标准时序信号名称输入华硕点位里面查不到的    这样我就不知道如何维修华硕的机器   求大家教一下啊    华硕的主板最近修的越来越多了

网友A:
asus 有两种点位图 你用哪种? TSIC  还是PCB

网友:
你发几个点位图出来看看大家也可以帮帮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sus 有两种点位图 你用哪种? TSIC  还是PCB

怎么看是哪种啊 我都不知道我用的哪种

网友:
pcb 这种点位图好用点

网友:
你得加前缀啊,比如o_rsmrst    o_USBoc  V_***每个位置都有前缀啊  看是什么关于哪个地方的信号加上那个地方代号前缀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