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SONY MBX-206 BIOS

楼主(2018-06-23):
SONY MBX-206 BIOS,不触发修复备份的BIOS

206 mbx.rar

网友A:
sony机器放电就可以了,保护啦,lz故障时不是这样?

网友:
谢谢提示 不过不是放电的问题,是系统供电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ony机器放电就可以了,保护啦,lz故障时不是这样?

谢谢提示! 不过不是放电的问题,是系统供电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