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Z77-HD3老烧CPU!

楼主(2018-06-23):
技嘉GA-Z77-HD3老烧CPU!
现在我都不敢用CPU试了

网友:
用假负载啊,烧过CPU了就别上真的了

网友:
烧U的板子   短路   电压过高   仔细检查下就可以了!修板子先拿坏U上

网友:
是大短烧CPU吗,还是能通电或者点亮烧CPU?如果是后者建议不用修,毕竟修一块主板价值不高

网友:
供电的管子和电源驱动IC都查查呀,,,,,,,

网友:
cpu相关电路的  我一般是弃修

网友:
老是烧CPU的主板,我都放弃维修了,直接换板换U

网友:
修块主板钱 赔了CPU 得不尝失

网友:
用假负载呗,还是老老实实把电压修出来再用真U来试机,要不然得不偿失。

网友:
这样老是烧U的一般都是短路了,U电压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选择放弃比较好

网友(2018-09-13):
可能要上i5的才不会烧,关键是有的主板不上CPU不触发

网友:
请教不上CPU不触发的大家有没有遇见

网友:
同意3楼的说法

网友:
烧CPU的还是不要修

网友(2018-11-01):
我也修了个烧CPU的,一直没修好,技嘉的板子烧U的少,我只遇到这款

网友:
CPU供电上管有没有坏了。直接12V进去CPU。

网友:
这维修代价太大了

网友:
最好连电源一起换了

网友:
你怎么不测量CPU的供电,直接上U测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