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技巧]
8代CPU 使用370 360 主板如何装WIN7

楼主(2018-06-23):
如题  各位大大  前日 遇到客户 组装一台 8500 I5  V星 B360 主板   1050 提TI   显卡  客户要求安装win7系统  安装后发现USB 驱动么有 所有东西都动不了
最后装了WIN10
今日 我得知 隔壁卖电脑的可以安装 也可以使用  由于隔壁和老板是死对头 不好询问 说改个BOIS设置就可以装WIN7
请问各位 应该怎么 才能安装win7呢 ??
求告知

网友:
问你进货的上家就告诉你了 何必来问大家啊 8代基本好多都不支持win7了

网友:
WIN10使用起来确定是不习惯,还是WIN7顺手。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。

网友:
傻小子,用PS2的鼠标进去点就可以了,再装个网卡版的驱动大师,连上网你还怕装不到驱动

脑子转得这么慢,怎么跟别人抢生意

网友(点评):
对,没错。但是当你遇见没有圆口键盘鼠标的主板就。。。。。。不过大多板还是有一个圆口的

网友:
有些驱动  WIN7是没有的  10挺好的

网友:
最简单的就是下那种集成 了USB3.0的GHO版系统

网友:
去技嘉官网上下载一个mb_utility_windowsimagetool工具,然后弄一个纯净版的WIN7,重新做一个win7安装盘就可以了,

网友:
用圆口的键盘鼠标,然后装好系统后再装装驱动,还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  8代还能做WIN7

网友:
从XP到VISTA,WIN7有一群保守者,win7到win8win10也还是会有一大群保守人

网友:
还是安装WIN10吧,反正我个人用着是挺好用的呀,8代CPU没有WIN7驱动,特别是集成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