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760小主板不认硬盘

楼主(2018-06-23):
今天客户一台联想机器AM3主板,760型号,不插硬盘能下去,插硬盘卡LOGO,时钟,南桥供电都查了就差南桥没换,有大神碰到这种情况吗,主板外观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这种的多半是南桥有问题 你可以打下硬盘到南桥数据线对地阻值看下

网友:
换个南桥就好

网友:
插硬盘卡logo硬盘线换了没,电源换了没,硬盘换了没,如果都排出了就换南桥

网友:
把相关部件换下试试,都不行再动南桥

网友:
先加焊南桥  后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