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M 无CPU电压

楼主(2018-06-23):
今天不顺利修第二个主板华硕P8B75-M ,无CPU供电,EN 都有电压,也没有短路现象,管理芯片是UP1625P ,副管6281 。无意中用示波器测量有一组瞬间波形异常,直接换UP1625 后亮机了,好累修这种主板,还好修好了

网友A:
修的不错,不过以后没CPU供电要先测量pcie时钟有没

网友:
有EN而不电压输出,就应当换IC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有进无出,且输出端无短路,可以确定IC挂了

网友:
RT8859M更加难修,都是些杂牌机器上用,无图纸

网友:
有EN而不电压输出,就换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的不错,不过以后没CPU供电要先测量pcie时钟有没

意思是必须要PCIE时钟在CPU供电前面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