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s1 rev:3.0,不跑码

楼主(2018-06-23):
技嘉h61m-s1 rev:3.0,不跑码,没有复位信号,cpu没有低压,时钟电压也不正常:kuqi:

网友:
现在VDDSPD电压咋3.3v啊!貌似有点高了,诊断卡卡15

网友:
哪位兄弟有这块主板的图纸啊!3.0版型的:kaixin:

网友A:
我的也不跑马 CPU 都不热 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刷了BIOS 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不跑马 CPU 都不热 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刷了BIOS 没用

你的啥情况啊啊     :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