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T470S BIOS

楼主(2018-06-23):
T470S   亮机备份的    看清楚了    这款机器我目前发现有两个工厂bios      2个都不通用      我这两个确定都是好的  和你原机合成一下   肯定好用的 工厂一样不分独立集成显卡   我指定为  A  B  工厂

T470S A.zip

T470S B.zip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两种板号?

网友(2018-09-18):
不会合成 怎么搞啊 亲的  能解BIOS

网友(2018-11-26):
我的bios是me部分出问题 有这个工厂me吗

网友(2019-02-17):
不能用,刷回原来的又可以了,刷此BIOS不跑码

网友A(2022-07-30):
为什么你们的bios都是16m的,而我的bios芯片刷25q80blnig,容量只有8m??????

网友(2024-10-04)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你们的bios都是16m的,而我的bios芯片刷25q80blnig,容量只有8m??????

你找错了芯片! 你看到的这个25Q80的是在 HDMI插口旁边,这个是负责显示输出配置的,不是BIOS芯片。这个板子的BIOS芯片是在 触控板排线插口的旁边,你揭开黑色贴纸就看到了,是 25L128的,16M容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