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LPB6018L

楼主(2018-06-23):
上电里面有蜂鸣声音,按开关没有反应。  求大神告诉一下重点检查哪里问题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、硬件方面,电源线必须与打印机和电源连接好;数据线和计算机连接好,并且确认无误。 2、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,并且建议先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,后开打印机电源,让计算机自动识别打印机硬件,这样就不容易出现驱动错误,而且能计算机和打印机之间有正常的通讯。 以上两步工作完成后,可在控制面板的打印机选项里查看一下打印机的属性, 如果打印机工作正常,可以看见打印机当前的状态,如果异常,就会有“脱机状态”的提示,此外可以进行个性设置,如果有两台以上的打印机,还必须根据自己的需求,设置好默认的打印机,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