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3537 报警也是通病已解决

楼主(2018-06-23):
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不开机,  上电测试是加电报警 不显示, 写的潦草 勿喷写作水平。

一; 戴尔报警 有的是屏线没接触好 也是报警,所以第一去看屏线,主板是独立显卡。 屏线插拔2下,亮了, 以为好了,报价留机器,客户说等回话,就暂时放下不管了,
2:过了几天客户说修,那就拿出来装机测试吧,结果不显示了,还是原故障, 掉链子了。重新拆机检修吧, 屏线拆出来 特别是屏轴拐弯处最容易断,就拿刀破开 看见红线断了,就直接接线装起来,以为好了 结果还是 报警不显示,(图就没有拍 忘掉了 这是修好问题后想着发出来的 看帖勿喷)
3:屏线好了 那就排除主板吧。 独立显卡的 看电流时跑过去了, 就刷BIOS  刷好后 开机显示了, 就装机吧, 妈的 装完又是原来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4:BIOS排除  就加热显卡   ,加热完毕还是 报警不显示。。。到这里 有人说CPU 虚焊。想着BIOS在CPU 附近 不会真是CPU 吧,风枪吹BIOS 的时候 CPU受热, 那就来回 加热下看看吧,不行告诉客户换主板了。
5:最后 发现一个规律 能亮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加电不显示, 就是加电电流跑上去掉了,自己又起来了。这是主板吹热的时候,  就跟BIOS没保存清零那种情况类似。 难道COMS没电了。。
6: 结果想不到   COMS电池测试0.3V 了, 赶紧装个满电上去, 注意,装好小电池 加电第一次跑上去 会掉下来 然后自己就起来 就亮了, 来回测试多遍  确认COMS没电导致,另一个屏线也有一根线断掉了, 总结 谁遇见了 这种报警的 先看看COMS电池 吧,这个很重要

附上电池没电的图  和 开机的图

网友A:
楼主,你一直说机器开机报警,是几声报警啊!如果电池没有电的话应该是开机四声报警的吧?

网友:
我修机一般都是先看电池的。不过你哪个线也有问题。

网友:
英特尔也这样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一直说机器开机报警,是几声报警啊!如果电池没有电的话应该是开机四声报警的吧?

一直滴滴滴  叫下去了,

网友:
对啊, 奇怪的COMS电路               ,一直认为AMD才会出现,因特基本很好看COMS

网友:
DELL可根居报警声判断问题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