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三星740U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8-06-23):
这个机器客户是个老外,机器是国外买的,背面一看,MADE IN CHINA ......   拆开没公共点电压,没短路,于是找图纸,论坛,淘宝都找了没有,隔离芯片的控制脚没电压,这个应该 24V 开启吧,直接找到充电芯片,BQ24780P   28脚 19v ,6脚 3.6V   5脚ACOK 0V   24脚  6V ,    4脚 0V , 订了个芯片,换上一样现象,慢慢测,。。。。。折腾了半天也没的找出原因,想放弃了,要修的机器都堆起了,但想到老外的,还是再修修看,最后无意中把两个隔离管取下对换 居然好了,测试很久了,充放电均正常!

网友:
laowai老外 能报价 多少啊,老板

网友:
三星的笔记本图纸 点位 确实不是很好找

网友:
是2.4V吧,对调隔离管就好了是什么原理呢?管子都没坏是吧

网友:
楼主,是你换的这两个管子里面有一个是软击穿的吗?

网友A:
个人觉得应该第一个隔离管是软击穿了

网友:
一看就是老司机呀!!

网友:
可以 应该是通病吧 记下了,多谢楼主发帖

网友:
老司机好       老司机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觉得应该第一个隔离管是软击穿了

是什么原因我没搞懂,真是说来也巧,后面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保护隔离不过,想到修到的这个机器,于是二话没说,直接还是对调,居然也好了!,为什么以前修那么多都没遇到过,?这一下遇到2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