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华硕X59SL

楼主(2018-06-23):
华硕X59SL ,故障现像是第一次开机,不亮,掉电.第二次按开机不加电了.    拆机.   在第一次开机掉电之后量测,发现3V,5V待机电压没有. 经测是PS51020控制,换了一个. 发现每次都能开机了,但是不亮,还是掉电. 不过掉电之后可以再开机,再掉电.   开机电流在0.4左右. 再测,发现开机时无CPU供电.  CPU供电IC用的是ISL6262, 发现这个芯片有三个供电,分别是12V,5V,3.3V.        经测31PIN  5V没有, 48PIN  3.3V没有.     顺着线路查,发现有一个5脚的三极管坏了. 换完就正常了.

网友:
X59SL应该是很老的机器吧!好像是SIS的芯片组的结构吧?

网友:
楼主应该配上图,我这有台一模一样的,上电到0.15-0.2直接反复重启,还没搞定

网友:
有图 最好了

网友:
上班时间哪有时间配图呀. 回二楼的,这个是SIS架构老主板,二代内存的.  回三楼的,你这个情况肯定是电压没出来,估计也是二级3V,5V没出来,跟我的情况一样的

网友:
机个机型修得便宜, 还是楼主武艺高强呀  给力 ASUS我看见就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