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03l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8-06-23):
接到台华硕u303l本子 内存短路 坛子里没教程  很简单 就是把DIMM_SEL 和PCB_ID这两个信号的各个位置兑换一下  改动高低电平 就可以了  买的点位图  有点差距但是可以用版号u303lnb rev2.0

网友:
楼主啊,你把DIMM_SEL 和PCB_ID信号的图纸截个图或是在主板维修位置标注一下啊!

网友:
是的啊!楼主你应该把你改好的实物图给标下。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。我也来试试

网友:
这个还是有些用的          备用吧

网友:
楼主你应该在图上面标记下,收藏先

网友:
下次遇到就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你确定PCBID 2个你要改动!有人说那个改动会不触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