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P装小音频短路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06-23):
7P插电就大短。CPU罩里面进水。拆了一圈后发现拆掉CPU顶上的小音频,不短了。装上后又短。把自己的一片装烧了后。又找同行借了一片。这次小心了点。换好后,把电流打到很小的水平才插电。不出意外电源又闪CC灯。量小音频周边,发现Vboost这一路对地了。

取掉下面电容。短路消除。

网友:
不错,没几个点,直接打一下板底阻值也测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无边大神电脑手机都修这么6,加分支持

网友:
如果是我,拆掉原来的芯片就打值了,这个芯片管脚比较少,打起来也方便。

网友:
那自己的那一片估计也没烧

网友:
一般对着阻值表把底脚阻值打一遍

网友:
技术很不错了,厉害了,小白还在自学中

网友:
技术很不错了,厉害了,努力学习

网友:
高手思路清晰,感谢楼主分享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