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20A进液飞线修复

楼主(2018-06-23):
板号 LWG2-D 06210-1N

拆机发现两处明显腐蚀,清理补件。
EC在内存槽下面 拆开塑料纸也有腐蚀,拖锡。通电待机电流0.009 查电3.5V没有 公共点腐蚀断线 19V飞线   加电 待机电流0.19A左右  待机芯片 正常 PG00D 没有 3D3V-S0上拉  查图 3.3V由U52转换 但是U52 不导通 ,U52为N管G级没有电压,经查图也由公共点供电,公共点也断线 ,依旧飞线。
插电自动上电0.9几A,纽扣电池没电。换个二代内存。成功亮机。

新手上路  一定赏点分 鼓励 鼓励 嘿嘿

联想E390 旭日420A (LWG2-D Block Diagram).pdf

网友A:
加分了
飞线的线距离长了 最好用粗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分了
飞线的线距离长了 最好用粗点的

谢谢你啊!不知道用网线行不行啊?

网友B:
用专门的飞线就可以了,供电的地方隔开下,迅维学的理论就是扎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专门的飞线就可以了,供电的地方隔开下,迅维学的理论就是扎实

恩,有理论基础 维修起来有思路些 正所谓 师傅领进门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