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接电大短维修

楼主(2018-06-23):
   大家好,我是杭州实地

(现在我还是笔记本小小白,有写错的 请大家指点 谢谢

【机器型号】联想Y500

【故障】接电大短

       一般大短为公共点短路,然后查图纸公共点为B+
以B+顺着查节点发现短路位置为PJ6
为缩小范围拆掉PQ16的N勾道MOS管,表笔打值还短路,那么很明显是PJ6到PQ16中间的五个电容其中有“元凶”,显微镜观察看是否有裂纹,变黑
哈哈 果真有裂纹 “真凶”出现了,风枪稍稍加热扣掉,再打值正常

试机OK 装机完成

网友A:
楼主,你还小白你也太谦虚了吧!你最起码你的维修思路是很对的啊!修的很好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还小白你也太谦虚了吧!你最起码你的维修思路是很对的啊!修的很好!

没有没有 中间也有不懂的地方 问了大师 大师跟我讲解了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没有 中间也有不懂的地方 问了大师 大师跟我讲解了一些

你学的很不错,修机器思路很好!多努力以后就是高手。

网友:
直接烧鸡大法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电容容易坏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