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P无服务、无振动维修

楼主(2018-06-23):
故障机型:iPhone 7p

故障现象:插电信卡无服务,无振动。有基带,*#06#也有串号。

故障分析:这是一个二修机,客户在别家修过没修好,原来是有振动的,修后就没有振动了。检查发现基带电源,中频XCVR0_RF,功放LBDSM_RF动过。机器原来是摔过的,7P摔过的机器基带U容易脱焊,中频和基带电源也容易坏。

维修过程:先修信号吧,检测基带电源的各路输出供电的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,但是看到基带电源边上全是焊油,而且这个芯片比较容易坏,所以干脆直接换了一个全新的芯片,换了基带电源后插移动卡2G、4G信号正常了,电信卡的2G信号正常,但是4G信号很弱,只有一格。客户用的电信卡,4G信号不好肯定不行。看了下论坛看到有人说电信一般4G只修信道3忽略40 41,而信道3是通过中频XCVR0_RF到基带CPU的,有信号说明接收没问题,直接在中频XCVR0_RF的93脚50_XCVR0_TX_HMB3_B1_B3_B4_B25信号发射输出电容C6107_RF处飞了一根假天线测试,信号还是只有一格,

XCVR0_RF的供电正常,直接更换了一个新芯片测试,还是一样。考虑到信号经过中频处理后是进了基带CPU的,干脆把基带CPU取下重装了,重装基带U后测试电信2G、4G信号都正常了。信号正常了就修振动吧,刚好有一张好的7P主板,试了尾插和振动器是好的。查尾插接口J4101 振动器供电脚40、42;振动器供电反馈脚43、44;I2C总线脚46、48对地值都正常。
振动IC U3502的供电也正常,
取下芯片测试A2、B2脚没有对地阻值,查电路A2、B2脚是连到M2800的,

把M2800取下查线路是通的,应该是脱焊了。但是把M2800装上后PP_VDD_MAIN对地短路了,把M2800取下又不短了,测了下是M2800坏了,一时又找不到这个元件,查了下这其实是一个集成电感,先把主板焊盘上的接地脚全部涂上绿油固化,找了7个小电感装上,

装机测试振动,充电等功能都正常。

维修结果:测试了几天,信号,振动等功能一切正常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电感这样装上去,厉害了,很详细,

网友:
这个贴有技术含量,值得加分,我修了两个UMT的,振动不行,都是M2800的问题,M2800温度高一点就会坏掉;

网友:
新手 找了几个论坛 都没这个论坛好  支持下

网友:
新手 找了几个论坛 都没这个论坛好  支持

网友:
很赞,这样装完之后我感觉还要再上一遍绿油,要不很容易摔掉

网友:
很赞,这样装完之后我感觉还要再上一遍绿油,

网友:
写得真是不错,很详细

网友:
超越维修境界了 太牛了

网友:
电感这样装上去,厉害了,很详细

网友:
收藏维修经验,无服务的活还是有挑战的。

网友:
先收藏起来,有需要来下载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电感这样装上去,厉害了 电感这样装上去,厉害了

网友:
lz你咋能让我佩服

网友:
现在论坛手机维修的贴子是多起来了,、

网友:
本帖为精华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要支付0.5元,

网友A:
请教下  题主 “考虑到信号经过中频处理后是进了基带CPU的,干脆把基带CPU取下重装了”中频B3<93>出来信号 怎么到基带U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  题主 “考虑到信号经过中频处理后是进了基带CPU的,干脆把基带CPU取下重装了”中频B3出来信号 怎么 ...

中频接收信号处理后发给基带U

基带U发送信号给中频

网友:
无服务 只要不是基带坏就好弄  及带坏就没办法

网友(2019-06-12):
厉害了 电感这样装上去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本帖为精华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请支付0.5元给本帖作者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

网友:
直接在中频XCVR0_RF的93脚50_XCVR0_TX_HMB3_B1_B3_B4_B25信号发射输出电容C6107_RF处飞了一根假天线测试,信号还是只有一格

之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,这样也可以把M2800换了,这样的电感,也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