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F 显示一个光标

楼主(2018-06-23):
华硕B85M-F  一开机就显示左上角一个光标,鼠标键盘也用不了(USB、PS/2都用不了),就和卡LOGO一样,BIOS已经刷过,两片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,求助一下,遇到过的师傅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如果主板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,外设也正常的情况下,可以换IO芯片试下

网友:
鼠标键盘换掉试试

网友:
换IO  刷BIOS原厂  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主板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,外设也正常的情况下,可以换IO芯片试下

刚刚换过了,还是一个样子,不知道怎么修了。

网友:
我也这个故障,我催热了IO外围电阻后 正常了。。冷却后又是这样。。

网友(2018-12-02):
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IO电压故障。跟华硕75系列一个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