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懂小米路由器的哥们儿没

楼主(2018-06-23):
那天帮一个客户做网络。小米的做成二级路由器,或者二级交换机,都遇到同一个情况:就是时断时不断。二级路由器IP地址不同,不用关DHCP,二级交换机我就关了DHCP。无论哪种情况,都有一个现象,就是网络断。而且断了之后还不能连接。只有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,网络才能重新上网。
》》》》》
做了这么多二级路由器,交换机,只有小米的最闹心。客户又打电话来了,我都想直接退钱给他了。不做再帮他连这个路由器了。叫他换个TP,他就是不换。说是200块买的。
》》》》
小米的路由器怎么这么悲剧。
我在问身边同行,没有一个同行愿意帮人做小米。都说小米的路由器难处理。
>>>>
这里有懂小米的人不

网友:
额,刷掉系统了事!直接固件换掉

网友:
正常  上次有间公司   说换路由器后不能无线与有线共享  然后..重置了小米可以了  过了二天又共享不了  但每一台机都能打开网业  PING 后 发现数据包有问题   来自小米   换了小米路由器就可以了  一直相安无事.

网友:
据我用过来讲,小米跟那什么K2路由器,不能当交换机使用,一定当路由器,就是WAN口一定要接上一级路由的网线,不然它时不时就会断,重启一下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