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杭州迅维每日一贴 索尼 PCG-61912T不过保护隔离维修

楼主(2018-06-23):
   大家好,我是杭州迅维快修的程工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索尼 PCG-61912T不过保护隔离维修。如图

   一同行送过来一台索尼PCG-61912T说是不过保护隔离,拆机,板号 MBX-250,接可调电源没有电流,测公共点DCBATOUT没有电压,再测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PU4001 PU4006没过,AD+_IN_G 没有电压,充电芯片是BQ24725, 20脚 VCC 正常, 6脚 ACDET 2.6V正常,4脚AVDRV没有24V输出

更换BQ24725后一样,在保护隔离这里修了好久,曲折就不说了。 打公共点和各大电感都正常,(论坛里有说公共点短路会引起这种现象),
打公共点到各大电感的值发现到CPU供电电感PL4303不正常,只有9  拆掉CPU供电的两个上管  公共点恢复为460多,如图

拆下来测量发现有一个铁壳子D S只有9  短路,从料板又拆了一个,把两个上管补回去后OK

网友:
又是铁壳MOS管的问题啊!这个机器没有烧CPU就算好的了。

网友:
不错,MARK一下,以后说不定能用了.

网友:
隔离不过是铁壳管短路?

网友:
用铁壳的看到了就要先测它

网友:
龟壳易坏,修好就行

网友:
索尼的机器隔离保护做得还可以的,公共点短路会保护得挺好,不像联想的B系列那么坑爹烧CPU

网友:
没烧cpu真幸运          联想的一烧cpu就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