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娱乐之别人吃火锅,我吃火锅底料,别人坐火车,我做火车轨道

楼主(2018-06-24):
这几天暴雨肆虐,我也被霉运肆虐,倒霉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,今天说2个机器,联想Y470跟华硕K46CM(主板),前几天同行拿来一个Y470,我一看保护的还挺好,同行说不开机,我插可调电源5A大短路,心想终日看论坛兄弟的帖子,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,通病,没拆机器我就晓得这肯定是通病,拆开机器拿起大优利得一打PQ302,滴,果然击穿了 ,反过来主板一看屏接口处,嘿,这电容烧的够明显,扣掉电容换掉PQ302,简装一下测试功能,插上适配器,一按开关,瞬间亮机,心里美滋滋,结果进系统各项功能测完,顺眼一瞧电池显示0%正在充电,但是看0.8几的电流不像是在充电啊,难道亏的狠了?等了10分钟还是这样,关机发现电流0.165----0.032之间跳变,电量指示灯红色,这就奇了怪了啊,这就个通病而已还能整出别的妖蛾子?拆机,话不多说换充电芯片ISL6251,没效果,由于这种老的充电芯片都是很简单的构造,权利小,受EC辖制严重,那就先刷EC的ROM吧,找了3个刷完还这样,难道EC有问题?那就换EC,结果还是一个吊样,看来这样简单的换换换的方式行不通,那就借助论坛兄弟的东风吧,结果一搜这玩意儿要么很简单,要么很变态,刷ROM没好的兄弟基本就没后文了,真是太倒霉了,喝凉水都能给我塞牙缝,由于我一直修的华硕,基本上图纸没看过,现在看这机器的图纸都觉得看不下去,算了,看点位吧,幸好论坛资料齐全,打开点位,果然舒服多了,把6251的脚位都查一遍,到EC的跟到电池的线路都跑一遍,结果都没问题,这就没思路了呀,开始漫无目的的在主板上查查查,嘿!3V电感对地104,干桥,虽然我知道跟桥没关系,但是这3V有点颠覆我的认知,干完还这样,事实证明,这机器的3V就是104,事到如今只能求助老司机,老司机说就是EC跟6251 的问题,但是由于没时间研究,给改了下电路让充电电流控制在1A左右,我想这样也成,可惜测试发现只能充电到64%,而且单用电池不开机,这肯定不能交差啊,所以就扔一边先修别的板子,一扔就是几天,今天没啥事,想着电路图点位图都有竟然还修不好这么一个老机器,这我的脸面往哪里搁,拿起主板,磕也要磕死你,静下心来分析一番,觉得问题就出在EC上,要么就是它读到的程序不对,要么就是EC坏了,由于这EC比较老,能找到的就是只有最开始换的那个,所以只能死磕ECROM了,这个时候下载分就尤为重要了,疯狂的下了好几个,期间原来的128KROM竟然罢工了,这又是一顿好找,最后从一个坏显卡上拆下来一个,刷的过程还不停出错,刷完这几个又接着找,到最后都怀疑自己的判断了,终于刷了一个好了,这哥们说是淘宝买的,由于比较难找,我就厚着脸皮传上来了,最后,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充电芯片的工作流程 从图中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ISL6251的工作原理很简单了:1在24脚接入适配器电压20V,芯片本身15脚就会产生5V电压,供给自身还有其他元器件,
2在1脚得到供电同时12,13脚接地的情况下芯片就开始工作,8脚产生基准

3在2脚得到适配器分压正常后23脚就会内部接地,间接性开启PQ301跟PQ302,同时发给EC适配器插入信号,19跟20脚还会检测导通进来的适配器电压是否正常
4当EC检测到电池信息需要充电时,就会通过第3脚开启PWM电路14,16,17,18,使其震荡
5第4,5,6,7,10,11,20,21都是配置电池信息或者配合充电功能的辅助脚位,真正控制充电电流大小的就是第9脚,电路图的角落清晰标注着第9脚跟充电电流的大小
这个电路分析给新手学习用,大神请忽略,大神只要晓得小弟比较惨,狂修一通,狂刷ECBIOS即可最后是找到的ECROM 联想Y470 EC

网友A:
cpu 鼓包 。。惨  啊 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 鼓包 。。惨  啊 。。

不晓得是之前就这样还是我BGA取它的时候鼓的,反正以前搞桥搞CPU都没有鼓过,倒霉呗

网友B:
不要伤心了,来个NEC电容给你压压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要伤心了,来个NEC电容给你压压惊

可别了,大佬儿,NEC通病我就算搞了那也是很老的机器了,老龄机器风中残烛,我都高价婉拒

网友:
真有时间呀写这么长   没心情看   66666666

网友:
你这修的累了

网友C:
第一个比较难搞,不是楼主有恒心去刷bios,很难想到是那里问题!

网友:
没得办法,遇到好事儿乐一乐,遇到倒霉的事诉诉苦,完了还是要修的,维修路深深浅浅要自己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一个比较难搞,不是楼主有恒心去刷bios,很难想到是那里问题!

这个其实你要是有图纸跟点位好好分析一下,你也会判断出来是EC那边问题的,老机器说难也难,要是你想透了其实很简单,毕竟芯片功能少,这种机器见的少了,我就是看论坛里关于Y470的求助的帖子始终有头无尾,所以总结一下给以后遇到的兄弟做个参考,少走弯路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。就喜欢看这样的技术贴,每次看都感觉自己技术有进步了。

网友:
别人坐火车我坐火车轨道,确是是这个样子的,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只能说一句,我们不一样~

网友:
写得不错,不加分天理难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