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v3主板怪病

楼主(2018-06-24):
GA-b85m-dv3主板安装USB驱动(官网下载驱动,用驱动人生也一样),显示不能识别USB 驱动,但可以用键盘与鼠标。重新安装系统还是一样。个人理解如果是硬件问题键盘与鼠标使用正常,

网友:
你说的可能是3.0的驱动吧,,,而2.0的目前系统都不用驱动,所以键盘和鼠标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我试了2.0与3.0接口都不能用,我也在官网下载USb驱动安装好了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2.0与3.0的接口都试过没有用,USB3.0驱动都是官网下载的

网友:
WIN7系统吗没有写板子本身不支持win7会造成USB3.0.装win10看看

网友:
主板南桥供电的问题吧!!!!!

网友:
表示已经不修台机主板了  没得混

网友:
请问楼主这个是台式机主板把,路过,学习中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