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会合成BIOS 的 ME吗 大概讲解一下 或者教一下

楼主(2018-06-24):
你好  谁可以教一下 怎么合成BIOS的  me   解决开机慢  之类的问题

网友:
淘宝买的bios都是可以直接刷的 合成bios的流程:1.用UEFITOLL工具打BIOS文件查看ME区的版本号  2.根据版本号在网上找到原始的ME      3.用WINHEX软件打开BIOS文件,按CONTROL+F后输入FPT       在BIOS文件中找到ME开始字节,再用WINHEX打开原来的ME文件对比,把ME区全部选中(CONTROL+A),再复制,再到BIOS区去替换原来的ME,最后保存

网友:
开机慢的话 换固态硬盘啊

网友:
   这个  写起来 很   容易  自己 来一个的话有点  难  每次   花 点钱都是淘宝 上面去 买了

网友:
你花点时间论坛上看看就好了,我在网校上看了下视频。在论坛上看了下别人发的教程就学会了、

网友:
迅维修不是有远程教的吗?三天就把你搞一 600元  可以去学习一下..

网友:
很简单的东西,论坛多看看就会了

网友:
现在本子修得少了,没学,有时候亮机慢点客户能接受就那么过去了,不接受就花点钱改一下

网友:
真想学花几毛钱看看我朋友主板狂魔的那个帖子,很详细,现在进精华了,含金量不高,但是适合小白

网友:
有教程的网上自己找找吧  看了就会明白了

网友:
自己也学习了下 感觉 还是花钱来的痛快 着急的时候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么和BIOS

网友:
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看看就会了 就是更换ME 迅维学习教程里有的 就是DELL的最新BIOS 不知道怎么分解 谁知道的